求助:mbistarchitecture 中的load library的.lib??

楼主(2008-08-27):
mbistarchitecture 中的load library的.lib是怎么得到啊?
是自己写的?
如何哪位有的话,发个上来,让小弟学习,谢谢!!!

网友(2010-02-02):
自己写的,具体看userguide,语法很简单。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TSMC的库,通常库中有metor的memroy model,否则,根据mbistarchitecture的使用说明,结合你的memory时序SPEC写一个PERL脚本,就全部自动生成了

网友:
smic没有model提供,只能根据memory的datasheet自己写。
每句话的意思都要研究下,有点麻烦的。

网友:
有的memory compiler可以生成这个mbist model,如果不行的话,只能自己写了

网友(2010-05-05):
很难找到啊

网友:
帮你找找,不一定能找到

网友(2012-07-07):
回复 楼主:

    想问一下,你的mbistarchitecture 是什么版本?怎样启动,license在哪里有??我用Mentorkg生成的,但是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