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mp 出的vhdl波形debussy不认识

楼主(2008-08-28):
我用vcs0606做verilog和vhdl的混合仿真时,dump出fsdb的波形,由于项目里有verilog和vhdl两种代码,因此从nTrace向nWave加波形时,报unrecognized signal,
问题1:对于混合仿真PLI(fli),如何加
问题2:library novas;use novas.pkg.all;在哪加,顶层(我的顶层为verilog),还是本vhdl module
问题3:fsdbDumpfile,在顶层加是不是就够了,本vhdl module应该不用加了吧

望大侠指导。

经查将novas.vhd 加进来可以,可是还是不行。

附:modelsim dump vhdl的方法
1、编辑modelsim根目录下的modelsim.ini文件,将; Veriuser = veriuser.sl 更换为Veriuser = novas_fli.dll。

2、将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fli54\WINNT下的novas_fli.dll 拷贝至C:\Modeltech_6.1d\win32中

3、将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fli54\WINNT下的novas.vhd拷贝至工程所在目录

4、打开modelsim,在工程所在目录新建一个novas的LIB,然后编译novas.vhd文件。

5、在testbentch中增加library novas;use novas.pkg.all;

6、在testbentch中添加
  debussy_debug:process
  begin
    fsdbDumpfile("**.fsdb");
    fsdbDumpvars(0,"顶层文件名(有testbench的话即为testbench名)");
    wait;
  end process debussy_debug;
7、编译整个工程,然后仿真
8、打开debussy, import design加载文件,设置好顶层文件,打开nWARE,加入信号即可

网友:
如果fsdb不好用,那就方vcd文件,debussy或verdi读vcd时会自动压成fsdb,nc可以直接生成fsdb,或使用tcl生成fsdb

网友:
同问

我得到的fsdb文件,在nTRACE向nWAVE转时,也出现unrecognized signal的错误,求解决方法。

网友:
谁来解答呢?

网友:
刚测试了一下,使用VCD File让Debussy读入后也是无法trace。
求解中阿。

楼主:
现在我感觉是由于vcs的问题,
它在dump波形之前就将vhdl的信号编译为了大写的了,所以它dump出来的信号都为大写的,
但verdi编译的信号为小写,所以就有了unrecognized signal

经查vcs有一个选项将,将小写转大写为的选项 -u
可是怎样将大写转为小写呢?

还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换一个仿真器,如modelsim,试ing。。。

网友:
RE

我是使用Modelsim Dump出来的fsdb文件,Import Design File后,读入fsdb文件,打开nWAVE能够看到仿真的波形,就是在波形中双击无法Trace到源代码。
PS,其中使用了Xilinx的库。Testing中。

网友:
Debussy支持VHDL吗?
我不知道,问问而已
因为我一直用Verilog,在Modelsim中Dump出FSDB,在Debussy中一直都OK
静静等待答案
学习

网友(2008-12-16):
没有人解答阿

网友(2010-12-31):
同问  怎么让vcs dump下的vhdl fsdb波形变成小写啊

网友(2012-04-04):
同问,建议可不可以在verilog的testbench的外层再加一层VHDL将testbench包起来进行dump。正在试中。。。

网友:
我用verdi看波形时也遇到过Unrecognized signal,费解中

网友:
我也在学习VCS,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产生VCD文件呢,哪位大侠可以说一下怎么修改testbench文件生成vcd文件

网友(2014-09-04):
前一个吧,好像是

网友(2014-10-06):
受启发
Unrecognized signal

modelsim se user's manual.pdf
Usage Notes
• You can make the vcom command convert uppercase letters to lowercase by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methods:
o Use the -lower argument with the vcom command.
o Set the PreserveCase variable to 0 in your modelsim.ini file.

按小写编译,终于能trac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