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正交解调器有什么作用呀?

楼主(2008-08-28):
我在看 SAA7115 的 datasheet ,看到它的 vedio decoder 部分,

色度信号 ---> 正交解调器 ----->低通滤波器
                               / \
                         副载波产生器

我想问一下,正交解调器的输入和输出信号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看 datasheet 色度信号是数字信号,副载波是模拟信号,不知道对不对?
那么正交解调器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对这两个信号做了什么操作?
输出是什么信号呢?
谢谢!

楼主:
我不应该在这个板块问吗?

网友:
我没有仔细看文档,我估计“色度信号”应该指的是电视模拟信号,正交解调的任务就是把载波上的基带信号解出来。该芯片的任务应该是把“电视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首要任务应该是解调,当然解调也可利用数字技术完成,就是前期直接数字化然后进行数字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