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CR】结构与【Snapback】结构问题---ESD

楼主(2008-08-28):
各位前辈好,
SCR 于NMOS做的NPN ESD器件,都是利用击穿CMOS工艺寄生的三极管来放电,他们都与工艺相关性很大,那谁与工艺相

关性更大呢?

在SCR中,有源区上的CONTACT与阱的间距,可以采用最小间距;

在NMOS管中,Drain上的CONTACT的间距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利用NMOS管来做的NPN放电结构与工艺的相关性,比SCR结构对工艺的相关性更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好,
SCR 于NMOS做的NPN ESD器件,都是利用击穿CMOS工艺寄生的三极管来放电,他们都与工艺相关性很大,那谁与工艺相

关性更大呢?

在SCR中,有源区上的CONTACT与阱的间距,可以采用最小间距;

在NMOS管中 ...

不是这样的!
NMOS ESD结构你看着书自己设计基本就可以了!
SCR 与工艺相关性太大,不同工艺 不同的布局 不同的layout设计都会大大影响SCR的 ESD 能力!

网友A:
一般而言,SCR 过2K不难,一般采用SCR的都是想过6K~8K的,而且SCR省不少面积,但是慎用,如果只是过2K,一般的NMOS 或RC 结构就可以了!SCR用的不好绘出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SCR 过2K不难,一般采用SCR的都是想过6K~8K的,而且SCR省不少面积,但是慎用,如果只是过2K,一般的NMOS 或RC 结构就可以了!SCR用的不好绘出大问题的

我们在用带工厂提供的SNAPBACK曲线计算过2K时需要的总宽度和总面积时遇到这样的问题:

他们给出的数据是10u的PMOS管可以放10mA的电流,这里选的是高压PMOS管,因为高压NMOS管

给出的数据10u的NMOS管仅放2mA的电流,且他们也推荐使用PMOS管;所以这样我们按照2K的电压,

对应有1.33A的电流,计算出总的W,再除0.6(假设仅60%的MOS管有效),得到实际我们需要做的MOS管;

再按照他们给出的版图规则(DCG=3u),这样就需要很大的版图空间

而且,我们不能选用很大的RC,因为保护的这两个高压电源还是在变化的,上升下降也是10左右,与HBM相当,

当正常工作时会有漏电

所以,我考虑到用PMOS做击穿结构,仅能放2K的MOS管的版图,所以我才考虑到用SCR结构

网友(2009-01-04):
看得糊涂了

网友(2010-04-14):
高压还是低压?
高压的话,每个finger对esd能力,如果是LDMOS更是body diode的导通都会很慢,
大家可以更具实际情况说说的。

网友(2013-09-10):
与PAD相连的MOS drain 用ESD rule 画有没有实质用处?
假如我不希望ESD电流走这里,ESD rule 画的Drain可以提高击穿触发电压吗?
我觉得面积越大,更容易触发才对。
saliside block 层可以提高drain与gate的耐压吗?跟LDMOS类似。

请各位指教交流一下

网友:
SCR holding voltage 如果設計太低 會解不開 latch-up 狀態 很危險 盡量用原廠給的PAD 出問題可以求償

网友(2016-01-05):
2005_Overview of On-Chip ESD Protection Design With SCR-Based Devices.pdf (1003.64 KB , 下载次数: 503 )

网友(2016-09-22):
楼上的资料太好了 谢谢筒子!

网友(2016-11-09):
没用过SCR也不太了解,向各位大神学习

网友(2017-01-22):
ESD和latchup就是互反的,慎重

网友(2017-08-01):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SAB 层 可以改变 电场分布,降低表面电场。

网友:
回复 楼主:

   SCR 结构 主要是开启时 Vh值 很低,如果搞不好~~ 工作中 一旦开启就关不上了。

网友(2018-03-28):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2018-07-17):
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2018-11-28):
下载文章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D(2019-10-22):
SCR结构 是啥,是有PNP和NPN通过耦合阱电阻形成的吗

网友(2020-02-20):
引用 楼主:
我们在用带工厂提供的SNAPBACK曲线计算过2K时需要的总宽度和总面积时遇到这样的问题:

他们给出的数据是1 ...

你好,请教以下怎么通过snapback曲线计算需要的ESD管子大小?

网友(2021-08-26):
谢谢楼主,很好的资料~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D:
SCR结构 是啥,是有PNP和NPN通过耦合阱电阻形成的吗

PNPN结构

网友(2022-05-11):
刚接触ESD,学习一下

楼主(2022-12-11):
SCR结构的工艺移植性是要差不少;NMOS做的ESD放电,是差不多。很多工艺上的措施,均是保证NMOS能正常放电

网友(2023-02-06):
NMOS和工艺相关行小一些。rule大一些只要是器件架构决定,主要是基于改善NMOS结构的过电流能力。所以大部分工艺的GGNMOS 架构和rule都差别不大。
SCR和工艺相关性更大。同样的结构和rule换个工艺就不一定合适,甚至都不一定能work。这个需要很强的经验和对工艺比较了解才能设计出参数比较合适的SCR。特别是高压SCR。

网友(2024-04-24):
学习一下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