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verilog delay的问题

楼主(2008-08-29):
assign #10 out = in1 & in2

  如果输入的脉冲宽度小于电路的延时(这个例子中是10个时间单位),那么这个脉冲不会影响输出。

比如在时间0, in1和in2都是0,在时间10, out变成1
在时间20, in1 0->1 , 但是在 时间25 in1 1->0. 但是因为脉冲宽度是5,小于10,
所以输出不会变化。

这个对应电路的什么特性? 有点没搞清楚

网友:
#10这种延时只是对应与仿真中使用,是不可综合,后者说综合不会报错但是无法硬件下载实现延时,硬件电路实际上只会这样执行 assign out = in1 & in2;

网友:
小于器件延时的脉冲被滤除。
仿真工具同样能仿真窄脉冲通过器件的情况,即设定仿真工具的延时模式为transparent模式(与inertial模式对应)。

网友(2011-06-14):
这叫物理器件在仿真模型中的惯性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