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参数方式指定文件名

楼主(2008-08-29):
我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function y=myfun(x)

fid=fopen('x.txt','w');

也就是说文件名作为函数的输入,通过fopen创建以该文件名命名的函数,即实现文件名的参数化。当然上面的写法是不对的。

请各位指教。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x.txt'作为一个字符型的变量,定义函数的时候对应的就是形参。程序中对形参的构成,即文件名和后缀进行分析,以'.'作为判别标志,找它的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