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免费看S参数的软件啊?

楼主(2008-08-29):
各位兄弟们

哪里有免费看S参数的软件啊?

破解的不让用;试用的有日期限制,都不好。那么,哪里有免费看S参数的软件啊?

楼主:
没人推荐吗?

网友:
一般的仿真软件都有啊,HFSS和ADS都可以看

网友:
图形的还是文字的?
图形的很多免费的AppCad,  文字的用notepad,word都可以打开呀

楼主:
回各位,由于公司的机器上必须安装正版软件,象HFSS, ADS, SPviewII, 以及Simth圆软件都可以看S参数,苦于没有正式的license,所以不敢贸然安装,否则将会不断面临公司的IT+法务部的 challenge.

网友:
用记事本就可以打开

网友:
HFSS可以看啊。怎么还要用别的软件把数据弄出来看呢/

网友:
用自己的电脑看。。

网友:
*.s2p文件只是一种数据格式,用写字板就可以打开看了。如果要看图形的可以用matlab编一个小程序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在你们公司matlab是不是正版的,呵呵。

网友(2008-10-06):
就是直接拿matlab自己变一段程序就ok了

网友(2009-08-06):
我也想要知道
謝謝

网友:
都没说明白 的

网友(2020-04-26):
有什么软件可以对比两个S参数吗?
图形的拉到一个界面里面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