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熟悉SPI总线的帮忙进来看下

楼主(2008-08-29):
哪位熟悉spi的兄弟帮我看看:
我用两个芯片作为spi的master去对eeprom 93Lc66B进行写操作。都是把eeprom的reg0x1写成0x5555,抓取波形分析:
1个chip (简称A)显示:10011 0000 000 101 0000 0001 0101 0101 0101 0101 01
1个chip (简称B)显示:10011 000   000 101 0000 0001 0101 0101 0101 0101 1

开头的几个字节好像是10011,或者是1011,我忘记了,sorry。后面的肯定没记错。
现象是:A芯片能正常读写所有93Lc66B样品;而B芯片只能正常读写一部分93Lc66B样品,其他的样品只能读。排除信号完整性,(93Lc66B都是microchip的)。

问题是:我只认识101 0000 0001 0101 0101 0101 0101 ,101代表写,0000 0001代表reg0x1,后面是0x5555.
              而其他部分我不清楚协议内容,所以无法判断谁对谁错。。

哪位有空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你要告诉我连接关系,sdi和sdo是否联在一起?其次,eeprom写之前要擦。我看你的结果,可能是这样,你将sdi和sdo链接一起,然后host : -> 擦命令100 ;guest ->应答0...若干,表示擦未结束;guest应答->1,表示擦结束;host->
写命令+地址+数据-〉guest->应答。。。

楼主:
感谢先,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告诉我连接关系,sdi和sdo是否联在一起?其次,eeprom写之前要擦。我看你的结果,可能是这样,你将sdi和sdo链接一起,然后host : -> 擦命令100 ;guest ->应答0...若干,表示擦未结束;guest应答->1,表示 ...

我不理解为什么把SDI和SDO短接,但是按照你的流程分析,我没有看到guest 对于擦命令的应答。估计是问题所在。

网友:
哦,你没短接阿?我问你呢啊~如果没短接,擦命令发完,你就量sdo,看它什么时候由0-〉1

楼主:
奇怪,
用A chip(DI : 10011 0000 000 101 0000 0001 0101 0101 0101 0101 01)
写成功的时候,SDO是在SDI最开始的时候有1个‘b1,差不多一个周期的高有效时间。
不能写成功的时候,SDI在写命令后一直为低电平。
难道eeprom有差别?
我贴了4个图:
好像CS也有些奇怪。。。

SDI和CLK

SDI和CLK

SDI和CS

SDI和CS

正常写的时候,SDI和SDO

正常写的时候,SDI和SDO

不能写入的时候,SDI和DO

不能写入的时候,SDI和DO

楼主:
感谢newfish,昨天搞定了,是因为cs的下降沿太靠近有用的数据时钟,差不多20ns,我用1nf的电容把cs下拉到gnd,就正常writ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