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状线的回流问题

楼主(2008-08-29):
关于带状线的回流问题. 最近在看SI 方面的书, 简单的东西还是能够看懂的,不过还是有些问题. 比如下图中的带状线L2, 靠近地层, 那么它的回流是GND平面, 我想问一下, 在VCC平面上,有L2的回流吗? 假如L1 在GND和VCC 的正中间(实际中应该不存在的), 那么它会选择哪个平面回流呢?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哪位大侠给个解释啊!我也想知道啊。
我的理解是,“回流路径是最小阻抗的路径”,那么就要看真实情况下其他有没有占用了,如果没有其他“路径”阻碍了L2的地平面回流,那么它应该选择地平面回流,否则有可能选择VCC平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