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模拟面试中的几个精华问题

楼主(2008-08-30):
几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1为什么单端输出的放大器就不要CMFB
2:采保有几个参数,每个参数怎么优化
3:比较器有几个参数,每个参数怎么优化,还有比较器输出加一个latch是做什么用的,书上好像都没有,但实际做的时候要加
4:门电路要考虑几个参数,每个参数怎么优化
5:阻抗匹配是什么意思
6:跨阻,跨导,电压,电流四种放大器各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要是有标准答案,这个职业也就消失了

网友:
比较器加latch是加入正反馈,提高速度.

楼主:
谢谢回答,就是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大家才值得讨论!

网友:
在采样保持电路设计中,主要关注: 建立精度和建立时间和采样的噪声问题
比较器加latch 主要用在开关电容电路中是为了保证比较器的输出稳定,起到锁存的作用,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1为什么单端输出的放大器 ...

关于阻抗匹配:
   首先在传输能量和功率的电路中一般都需要阻抗匹配,阻抗匹配的方法很多,一般就是采用微带线构成,这种匹配是以获得最大功率传输和最小反射损耗为目的的共轭匹配。在射频和微波的系统中通过对同轴电缆功率传输能力和信号衰减的折中考虑输入阻抗为50或75欧姆的匹配。

楼主:
谢谢大家,给予讨论!
其它的问题有没有能回答

网友:
电压放大器:增益的Vo/Vi,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
跨阻放大器:稳定的Vo/Ii ,输入输出阻抗低
跨导放大器:稳定的Io/Vi,较高的输入输出阻抗
电流放大器:稳定的Io/Ii,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较高。

网友:
学习中,受教了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继续找答案

楼主:
确实学习到很多,还有没有其它的答案

网友A:
1:放大器就不要CMFB
2:采保有几个参数,每个参数怎么优化
3比较器有几个参数,每个参数怎么优化,还有比较器输出加一个latch是做什么用的,书上好像都没有,但实际做的时候要加
4门电路要考虑几个参数,每个参数怎么优化
5:阻抗匹配是什么意思
6 跨阻,跨导,电压,电流四种放大器各有哪些优缺点

1。放大器就不要CMFB的说法不正确,要不要CMFB实际上是取决于共模输出能不能稳定,一般来说单端输出放大器不需要CMFB,差分输出的放大器要CMFB
2。采样保持对Setting time and Noise比较敏感,Setting time从小信号的角度看就是带宽,Noise的主要是第一级占主要作用。可以通过对输入MOS和电流镜以及补偿电容的优化进行操作。
3。比较器的输入阻抗,传输延迟,滞回都是重要的参数
4。门电路主要就是传输时间的限制,可以通过结构选择,寄生参数的计算,以及通过P,N的W/L来设置上升,下降沿的斜率来设计。加的LATCH是指后面加一个D触发器?还是用滞回比较器的结构?如果是第一种可能实在具体电路里面才会用到,第二种的话是因为要防止干扰,或者噪声等误操作导致触发器错误的翻转,所以用两个门限来限制。
5。阻抗匹配好像在RF里面用的比较多一点,应该是为了达到最大的效率,具体不了解,没碰到过。
6。这四种可以从输入,输出电阻的角度来分析,应用不一样。如果从带宽的角度来看,电压放大器要受增益带宽积的限制,而电流放大器则没有这一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放大器就不要CMFB
2:采保有几个参数,每个参数怎么优化
3比较器有几个参数,每个参数怎么优化,还有比较器输出加一个latch是做什么用的,书上好像都没有,但实际做的时候要加
4门电路要 ...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2009-08-04):
已经下载
非常感谢

网友(2010-01-31):
9楼的好厉害哦

网友:
静待高人解答

网友:
大家挺强悍的么  不错

网友(2010-06-18):
大家各抒己见,学习了。

网友:
建立时间,保持时间,保持精度,系统频率,采样频率。

网友(2013-03-31):
回复 网友A:

    前辈,求教第六条 为何电流放大器不受增益带宽积的限制啊。

网友:
CMFB是为了防止上下电流源互相竞争在失配的情况下高阻输出节点偏离而引入的,类似的问题出现在全差分结构与classAB类出现,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消除这种电流竞争的现象。

网友(2021-04-11):
In OTA biased with current mirrors, one leg of the single ended amplifier has a diode-connected load(i.e. low impedance). This leg’s current is being mirrored to the other leg using pmos current mirror load. The other leg has a high output resistance, but the output voltage is under control due to synchronous current mirroring. The problems arise when there is any kind of mismatch like mismatch in loads, Vin_cm, differential pair mos mismatch etc. There is a slight shift in the Vo_cm voltage.
转关于cmfb:
But consider the case of Fully-Diff Amplifier, in which both the legs of the amp are high impedance. Any mismatch in the load or Vin_cm, leads to a huge impact on the Vo_cm voltage. Vo_cm1 - Vo_cm2 = delta(I) * Rout. This delta Vo_cm difference can above pmos to linear region, thereby losing all the DC gain. Therefore it is a good practice to apply Common Mode Feedback circuit to make sure the Vo_cm of both the outputs don’t shift irrespective of any mismatches.

网友(2022-02-25):
阻抗匹配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假设源阻抗x,负载阻抗y,然后你去计算最大的能量传输VI, 就会发现最大的能量传输发生在real part相同,虚部共轭是VI最大的时候。这个就是阻抗匹配的大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