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阻抗匹配

楼主(2008-08-30):
在做RF电路设计时,电路中在PA之后有一个干扰信号,如何去滤出这个信号,在滤出这个信号的时候如何做到阻抗匹配。请高手指点

网友:
若能把問題描述更具体一奌,會有很多人幫的上忙!

网友:
什么样的干扰信号?

网友:
太模糊了啊~~

网友:
每本书上都有匹配电路设计啊

网友:
什么样的干扰信号?不能在PA前滤掉吗

网友:
太笼统 要是这样还是看看微波方面的书 根据个人情况更有针对性一些

网友:
wow gold,buy wow gold,cheap wow gold

wow gold of Silkroad power leveling  help from a level 60 in a matter of days, when typically Guild Wars power leveling it could take weeks of casual play time to reach the cheap wow gold  Anarchy Online same effect.All RPGs require characters to level up. Gaia power leveling Leveling up is typically a factor of time and Gaia power leveling energy - the more time buy wow gold you spend, the faster you level up! Knight Online power leveling wow gold There are ways to reduce this time wow 1000 gold though, to make Gaia power leveling leveling more efficient, less time consuming and in many ways, Tibia power leveling more fun. By cheap wow gold asking for the assistance of a higher-level character Gaia power leveling to take you through quests, dungeons and farming creatures, RF power leveling you can gain XP faster, buy wow gold at low risk and with far greater  Saga of Heroes power leveling efficiency. This process is called power leveling. We use 100 City Of Villains percent human gamers. While our world of warcraft gold gaming experts may not be Cabal power leveling able to acquire the one-of-a-kind Qiraji battle tank for you, Dofus power leveling we can perform practically any World of  Warcraft miracle to Archlord power leveling situate you optimally for questing, battling, or guild Ultima Online power leveling positioning.We provide a cheap WoW Power Leveling service for Guild Wars power leveling any level to level 70 wow gold on igonline.org

网友(2008-10-09):
是不是要加一个谐振网络就可以啊!

网友:
对于带外信号可以使用滤波器,对于带内信号就没有好的办法了

网友:
匹配也有很多种的,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
如果干扰信号是由功放的输入端引入的,则在输入加滤波。

网友:
先看一看书吧,应该有很多都将到了

网友(2009-05-02):
可用ADS软件中的Smith Chart工具

网友:
这是两个问题,首先功放的匹配目的是进行最大功率的传送,当然是你感兴趣的功率,对于干扰信号,你尽可以再你的匹配电路中进行抑制。第一,需要达到你的所要信号的最大传输功率,即最大的增益,对于干扰信号,一个办法是在输入信号滤除,一个办法是在输出进行滤除。如果是放大器自身产生的,那么就是你的放大器设计有问题。显然可能出现自激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网友(2009-06-03):
可以

到其他论坛上看看

网友(2009-08-25):
問題描述得太簡單

沒有重點喔

网友:
如果不在工作频段范围内的,可用滤波器滤除

网友:
如果电路中在PA之后有一个干扰信号,你要确定干扰信号是不是外部带来的,不是的话就是这个PA有自激震荡存在.比须先消出自激震荡.

网友(2009-10-23):
这个干扰信号应该在PA之前就有,只是不明显,你加PA后它也跟着放大,建议的办法就是在前面加一级低增益的LNA.这种情况下滤波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网友(2009-11-26):
PA之后的信号可能是低频自激引起的,可以试下用滤波电容或者加吸波材料来解决

网友:
楼上说得对,要是在后端再加上一些东西,功放的增益就被拉下来了,不划算,还不如在前端弄掉

网友:
前二楼的人说的可是经验之谈.

网友:
不懂你讲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