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模拟面试中的几个精华问题

楼主(2008-08-31):
1:全差分要CMFB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单端输出的放大器就不要CMFB
2:采保有几个参数,每个参数怎么优化
3:比较器有几个参数,每个参数怎么优化,还有比较器输出加一个latch是做什么用的,书上好像都没有,但实际做的时候要加
4:门电路要考虑几个参数,每个参数怎么优化
5:阻抗匹配是什么意思
6:跨阻,跨导,电压,电流四种放大器各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
有人能回答吗

网友(2008-11-06):
1单端输出的工作在闭环情况时,可以通过负反馈确定输出共模电平
2主要是精度和速度的问题,这和电容的大小,开关的选取有关,最重要的是所使用的运放的特性直流增益和带宽分别影响精度和建立时间。
3速度(延时)、精度(最小区分电压)、失调电压等,加latch主要是为了形成预放锁存比较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提高速度。
3等效导通电阻(线性)CMOS的NP匹配,和电荷注入及时钟馈通等
4不太清楚这个,目的是为了减小回馈
5这个你自己找本书看看就能OK啦

网友(2009-01-06):
功耗和延时是同一个坐标

网友(2011-08-01):
回复 网友A:

    不错

网友:
四种放大器用途不同,不好说有缺点吧。

网友(2018-08-09):
阻抗匹配应该是为了减少振铃相关,等解答一起学习

网友(2022-06-13):
阻抗匹配是为了工艺偏差时共同变化,并且也能保证一些需要match的部分便于版图绘制

网友:
第5个从功率角度看应该可以使功率最大话

网友:
第6个应该是在问这几种放大器的输入阻抗输出阻抗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