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极点产生问题

楼主(2008-08-31):
在结点与极点的对应中,一般节点对地的电阻是交流小信号电阻还是直流大信号电阻?

网友:
交流电阻!

网友:
在考虑极零点问题时,肯定是交流电阻了。

网友:
交流小信号电阻

网友:
意见统一 AC R

楼主:
在实际做项目时,往往仿真出来的的零极点的位置和手工计算出来的相差很大,其中原因也搞不清楚,望达人能大概介绍一下怎么回事,我就是按拉扎维的书上的计算公式计算的

网友:
阻值之类的本来就会变的,只能依靠仿真了;

网友:
你的工艺是多少的?
如果0.35以上
那应该差不了太多

网友(2010-01-07):
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人气这么低吧哦

网友(2014-01-17):
如果只是要求个数,那有定理的:极点个数等于独立电容个数。至于其他问题,似乎等效于天上掉馅饼,除非一些特殊情况,可以近似估计。

网友:
直流工作点的表中得到gds,然后用1/gds算交流电阻,误差有多大,可以参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