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mixer出现奇怪现象!!help

楼主(2008-09-01):
在用ADS仿真mixer是在输入和IF输出端都出现了较高的两倍本震分量,这是怎么回事啊,大侠们帮忙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奇怪吧,输出端应该加LO及其谐波短路电路,输入端应该加一个IF短路电路

楼主:
2楼大侠,是我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吗?怎么加那个短路回路啊?谢谢!!

网友:
Yes, I also went to know.

网友:
输入端隔离度太差了,需要改进。输出端要加一个低通滤波,要匹配到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