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放大器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8-09-01):
图一为一个基准,放大器处于负反馈状态,属于闭环状态,取放大器正负两输入端直流电压(v+,v-),然后截断放大器两输入端反馈,用电压源分别将v+与v-输入放大器,形成图二,此时个人觉得仍然属于闭环状态,而且是正反馈.按照我同事告诉我,此时(图二)各点的直流参数值应该等于图一.个人自己做的系统,怎么也都不能相等,想请教各位原因,非常感谢!

我个人认为是不能相等的,因为两个都是闭环电路,其中一个是负反馈,另外一个是正反馈,其直流静态反馈控制就不同,回路反馈控制有很大区别.如果要相等,应该是一个开环电路,即把第一级差分放大的电流源的偏置电压也用电压源设定,从而取消反馈.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电路一能work吗?

网友A:
图一的OP看不懂 弄的好复杂哦 求达人讲解下 OP

网友B:
问题和解答都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和解答都很清楚!

主要问题是我同事工作了十年,而我才2年,其中只做了1年的模拟,所以不是很有把握自己的想法是否是正确的,想向各位请教.

网友C:
图二有反馈吗?本身是个自偏置的结构,bandgap两点电压不嵌住,偏置电流就是一个不定状态,所以根本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一的OP看不懂 弄的好复杂哦 求达人讲解下 OP

把cascode替换成单管就很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cascode替换成单管就很清楚了

这么做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啊  就是上面两个管子叠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二有反馈吗?本身是个自偏置的结构,bandgap两点电压不嵌住,偏置电流就是一个不定状态,所以根本不能正常工作

谢谢你的回复,个人意见,请误见怪,从反馈角度看,应该是一个正反馈.图二,若@v>0(@v=v+-v-),则电流源偏置电压减小,从而导致第一级输出电压变得更小,进而又导致偏置电压减小,以此形成一个循环,直到一个临界点,第一级直流输出电压仅仅能保证第二级工作,此时电流源偏置电压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电压水平.

楼主:
拉扎维第三章的共源共栅那一节看了,你就知道了,其实就是增大PSRR,增强匹配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个人意见,请误见怪,从反馈角度看,应该是一个正反馈.图二,若@v>0(@v=v+-v-),则电流源偏置电压减小,从而导致第一级输出电压变得更小,进而又导致偏置电压减小,以此形成一个循环,直到一个临界点,第一级 ...

恩!你分析的不错,这个正反馈的确存在,反馈的大小取决于镜像的比例、从输入对管source看进去的电阻差导致电流分流差,左边约1/gm、右边约2/gm,所以这类自偏置bandgap有一个负反馈、两个正反馈,当然最终负反馈>正反馈才能稳定,而图二中负反馈环路完全被打断,所以工作点不能复制,你的看法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你分析的不错,这个正反馈的确存在,反馈的大小取决于镜像的比例、从输入对管source看进去的电阻差导致电流分流差,左边约1/gm、右边约2/gm,所以这类自偏置bandgap有一个负反馈、两个正反馈,当然最终负反馈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再去研究研究,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你分析的不错,这个正反馈的确存在,反馈的大小取决于镜像的比例、从输入对管source看进去的电阻差导致电流分流差,左边约1/gm、右边约2/gm,所以这类自偏置bandgap有一个负反馈、两个正反馈,当然最终负反馈 ...

我觉得在输入偏置正确的情况下是可以建立相同工作点的,但是建立不了,在电压源里设置不可能刚好完全相等,对于正反馈电路,微小的扰动可以很大的改变工作点,所以楼主仿真出来不相等,但是这个电路的工作点是存在的建议跑一下DC可能得到期望的结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工作

运放的工作点依赖于ptat电流的建立,而ptat电流的建立又依赖于运放的工作点稳定

没有一个合适的启动机制,能不能工作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的工作点依赖于ptat电流的建立,而ptat电流的建立又依赖于运放的工作点稳定

没有一个合适的启动机制,能不能工作是个问题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我只是把启动电路删除了,免得电路看起来太繁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在输入偏置正确的情况下是可以建立相同工作点的,但是建立不了,在电压源里设置不可能刚好完全相等,对于正反馈电路,微小的扰动可以很大的改变工作点,所以楼主仿真出来不相等,但是这个电路的工作点是存在 ...

谢谢了,这个方法应该可行,当时没想,主要是我同事要求电压源设定的输入要与闭环时候的差分输入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你分析的不错,这个正反馈的确存在,反馈的大小取决于镜像的比例、从输入对管source看进去的电阻差导致电流分流差,左边约1/gm、右边约2/gm,所以这类自偏置bandgap有一个负反馈、两个正反馈,当然最终负反馈 ...

谢谢,这还有一个疑问,负反馈>正反馈,我知道这里差分输入的负反馈必须要大于差分输入的正反馈,但是负反馈到底是不是需要大于两正反馈之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个方法应该可行,当时没想,主要是我同事要求电压源设定的输入要与闭环时候的差分输入相同.

是要与闭环的相同,但是这个值应该很难设定,这个工作点就像一个双稳态电路,在中间的点很不稳定所以你仿真不出来

网友:
挺有意思的问题!!

根据楼上诸位的分析,有一点心得

对于多反馈回路线性系统,break环路的时候要保证所有的反馈回路都break,然后加上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
v mode和i mode的dc-dc回路 既要保证单i mode回路的稳定,也要把i mode代入v mode 保证系统的稳定

貌似是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要与闭环的相同,但是这个值应该很难设定,这个工作点就像一个双稳态电路,在中间的点很不稳定所以你仿真不出来

整个系统是一个基准,当工艺一定了,电阻和pnp管不变的时候,基准回路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两个差分输入(工作在一定电压下)的值基本上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两个差分输入的值就已经确定了.

如果要调整,只能调整放大器,只通过扫描,个人觉得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而且调整的话,应该调整放大器哪方面的性质?

主要的问题是这种正反馈情况下静态电压与负反馈下的要求相等,有没有意义?比如说是不是相等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会更好一类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啊  就是上面两个管子叠在一起

减小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使得电流镜更加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系统是一个基准,当工艺一定了,电阻和pnp管不变的时候,基准回路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两个差分输入(工作在一定电压下)的值基本上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两个差分输入的值就已经确定了.

如果要调整,只能调整放大器,只 ...

由于是多反馈回路,观察整个环路的Loop gain的幅度和相位应该是有必要的,保证环路的phase margin

在break loop的时候要保证直流工作点保持,交流开路,我想break loop的意义应该在于观察loop gain

另外如楼主所说 在break的时候由于op本身带有反馈,应该把op本身的反馈同时break,加上闭环下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还有一个疑问,负反馈>正反馈,我知道这里差分输入的负反馈必须要大于差分输入的正反馈,但是负反馈到底是不是需要大于两正反馈之和呢?

图二 分析一遍似乎是负反馈
OP输入管gate交流接地,假如OP电流偏置增加i,左面输入管source看进去电阻1/gm、右边2/gm,则左面分得2i/3、右边分得i/3,而左边的2i/3镜像到OP的输出和右边原来分得的i/3比较,则会造成输出降低,从而导致OP电流偏置减小,这样看是个负反馈!当然这个环路和打断之前已经完全不同,所以最后建立的工作点也不同,不知道如果图二在不同初始条件下是否能得到相同的工作点?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还有一个疑问,负反馈>正反馈,我知道这里差分输入的负反馈必须要大于差分输入的正反馈,但是负反馈到底是不是需要大于两正反馈之和呢?

不知道你这样打断的目的是什么?自偏置的结构还是比较微妙的,也容易出问题
op的+/-输入接法已经决定了核心的负反馈>正反馈,如果你仿几十个corner的话,调整你的op可以发现它对环路ac曲线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二 分析一遍似乎是负反馈
OP输入管gate交流接地,假如OP电流偏置增加i,左面输入管source看进去电阻1/gm、右边2/gm,则左面分得2i/3、右边分得i/3,而左边的2i/3镜像到OP的输出和右边原来分得的i/3比较,则会造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有一个疑问:这两个差分输入对的w,l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请问为什么左边是1/gm,右边的是2/gm.个人认为应该是相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这样打断的目的是什么?自偏置的结构还是比较微妙的,也容易出问题
op的+/-输入接法已经决定了核心的负反馈>正反馈,如果你仿几十个corner的话,调整你的op可以发现它对环路ac曲线的影响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原因很简单:我工作了十年的同事告诉我这个刚刚毕业两年的小本,图一和图二的静态工作点必须要完全相同!!!

个人弄了半天,觉得相等不了,所以就来请教下各位大虾了,看看我是不是有什么没有想到的缺失,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图二 分析一遍似乎是负反馈
OP输入管gate交流接地,假如OP电流偏置增加i,左面输入管source看进去电阻1/gm、右边2/gm,则左面分得2i/3、右边分得i/3,而左边的2i/3镜像到OP的输出和右边原来分得的i/3比较,则会造 ...

我也感觉图二的自偏置是负反馈啊,应该可以试试调整到工作点同图一一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感觉图二的自偏置是负反馈啊,应该可以试试调整到工作点同图一一致吧。

建议你再去看看,我专门为此仿真过,就是正反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有一个疑问:这两个差分输入对的w,l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请问为什么左边是1/gm,右边的是2/gm.个人认为应该是相同的吧.

MOS管source看进去电阻为1/gm的前提是后面串联的电阻相对于沟道调制电阻很小,如果是在一个量级的话约为2/gm,可以推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再去看看,我专门为此仿真过,就是正反馈

首先不知道你怎么仿真的,工作点如何建立?环路如何打断?这个反馈感觉不太容易仿真,可以把你的分析思路说出来大家讨论,这样更加有帮助!有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要推翻固有的看法很困难,这个反馈其实我俩年前就分析过了,一直分析的是正反馈,也是在你得帖子里面突然得到负反馈的结论,看来需要去仿真一下

网友G:
acturaly you missed the effect of current mirror load which is not the same as single current source and single diode connected pmos.

by the way,the self-bias loop gain is just the common-mode gain which is small  enough comparing to the differential gain.

引用 网友C:

MOS管source看进去电阻为1/gm的前提是后面串联的电阻相对于沟道调制电阻很小,如果是在一个量级的话约为2/gm,可以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acturaly you missed the effect of current mirror load which is not the same as single current source and single diode connected pmos.

by the way,the self-bias loop gain is just the common-mode gain ...

再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acturaly you missed the effect of current mirror load which is not the same as single current source and single diode connected pmos.

by the way,the self-bias loop gain is just the common-mode gain ...

恩,我搞错了,算右边的阻抗的时候左边会对有便产生影响,所以两边都差不多1/gm
实际的反馈只有运放的共模增益在里面

网友:
犯一样的错误,应该用算共模增益的方法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不知道你怎么仿真的,工作点如何建立?环路如何打断?这个反馈感觉不太容易仿真,可以把你的分析思路说出来大家讨论,这样更加有帮助!有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要推翻固有的看法很困难,这个反馈其实我 ...

非常感谢你的回帖.

图二,你只需要把第一级输出那断开,然后用电压源给第二级输入一个1v直流电压,1v交流信号,然后看第一级的输出,即可得到.

我不会用看进去的方法,只会用小信号模型来算,算下来两边的结果是[ro1+(ro2/1+gm2ro2)]/1+gm1ro1   (差分输入管的为M1,负载为M2.)

我想向你请教看进去的方法,是如何看的,可以给个大概的分析图吗?我一直搞不懂这种简单的方法是怎么用的,只会小信号模型,谢谢了.

楼主:
这是我看的图,是不是因为ro很小,所以就可以把ro所在的支路完全忽略掉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看的图,是不是因为ro很小,所以就可以把ro所在的支路完全忽略掉了,谢谢.

算左边支路的时候,右边支路可以去掉
算右边的话,左边支路对右边有个小信号偏置作用
其实说到底并没有什么直观的方法,只是在不断手算的基础上做一些必要的简化,主要是要对各种单管结构的增益、阻抗很熟悉,往往也犯错误没,像我前面的分析一样!还有你的简化图有些问题,可以把等效模型完全代进去算一遍,不是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左边支路的时候,右边支路可以去掉
算右边的话,左边支路对右边有个小信号偏置作用
其实说到底并没有什么直观的方法,只是在不断手算的基础上做一些必要的简化,主要是要对各种单管结构的增益、阻抗很熟悉,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应该是半边电路规则吧,这个方法我会用,我用小信号模型算这个短路就是用半边电路的方式来做的.

其实因为拉扎那本书中经常采用"看出来"这个字眼,而且在第三章也专门用小信号模型和他看出来的结果做比较,来论证看出来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略微简便的方法是存在的,每次都采用小信号模型算,说实话没有一眼能给个基本架构的估算快.

如果"看"这种方法也能用半边电路规则的话,在我认为,这图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