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548等CPU内部的RTC有什么用?单独用外部的RTC,不可以么?

楼主(2008-09-02):
mpc8548等CPU内部的RTC有什么用?单独用外部的RTC,不可以么?

网友(2011-07-09):
可以接外部RTC,因为内部RTC的晶振和CPU的csb_clk是同一个时钟源,但是内部RTC有个缺点就是断电后不能保持,所以外接一个RTC时钟能保证不受内部晶振误差的影响,并且能断电情况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2012-12-08):
可以使用外部RTC,通过IIC总线访问。

网友(2013-03-13):
也可以通过SPI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