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PCI总线读写不成功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08-09-02):
怎么frame irdy启动后,trdy等信号没反映呢

可以帮我分析下原因不

网友:
先分析你的时序图,PCI总线上发起了一次I/O写命令,地址看不见:-),总线主设备所发起的时序正确,FRAME#有效,IRDY#有效,是一次单次交易,但DEVSEL#无效,说明地址译码没有译码中,所以TRDY#也不会有效,可以查找关于地址分配的问题,或者你发起的交易的地址是否在当前设备的地址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