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oise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08-09-02):
在进行pnoise仿真时,output中选择voltage和probe仿真出来的结果相差很大,为什么?哪一个仿真的结果是对的?谢谢!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啊,等待.....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啊

网友:
请问这在做什么芯片的需要用啊?或者说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啊?谢谢了,我还没有用过,只知道是做噪声分析用的.

网友:
我仿真时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等待牛人们出手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