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仿真Bandgap的启动时间

楼主(2008-09-02):
我再进行瞬态仿真时,从一开始基准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根本看不到启动时间。
这是为什么?
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电源给一个方波,这样就能看出

网友A:
给电源加一个上升的过程,不要用vdc,用vpwl仿真,设置初始为零,然后给一个阶跃信号后上升到电源电压,
仿tran,就可以看出上升的过程。

网友:
给出上电过程,其实,仿真中,很多情况应该多想想实际是如何工作的就可以了。bandgap是触发式启动,速度是很快的。一旦建立,基本不会关闭(除非掉电或者disable),有什么情况会需要这个参数?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源加一个上升的过程,不要用vdc,用vpwl仿真,设置初始为零,然后给一个阶跃信号后上升到电源电压,
仿tran,就可以看出上升的过程。

那电源上升的时间就会决定基准电路启动的时间。
这样不是基准的真正的启动时间呀
望兄弟赐教

网友:
电源的上升速度可以用很快的,然后调节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可以看到启动时间,也可以进行调整

楼主:
哪位有实际仿真启动时间经验。能讲解一下。

网友:
Is there startup for your bdgp?

网友:
给出VCC上电或者enable起来的过程就行

网友:
给enable一个上电时间试试

网友(2023-02-07):
引用 楼主:
那电源上升的时间就会决定基准电路启动的时间。
这样不是基准的真正的启动时间呀
望兄弟赐教 ...

设置vpwl在1ns的时间内,从0阶跃到VDD V

网友(2025-03-28):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