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无源低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02):
各位高手,本人现在有一个困扰,就是将一脉冲方波通过RC转成DC直流信号,此时RC就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但是在界定截至频率时该如何考虑呢?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找找开关电源的书看看

网友:
我觉得,如果要得到较好的直流,可以用大的RC来实现

网友:
RC 乘积大些好,楼下怎么看

网友(2016-10-18):
有答案了么~

网友:
各位高手,本人现在有一个困扰

网友:
来个高手指点下,看看

网友:
会仿真吗,或手工算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