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se2008 安装问题

楼主(2008-09-02):
安装文件是在本站下载  请问:安装后为什么用不了?

****** HSPICE -- A-2008.03 32-BIT (Feb 26 2008) winnt ******
  Copyright (C) 2008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published-rights reserved under US copyright laws.
  This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found in:
    C:\synopsys\Hspice_A-2008.03\license.warn
  Use of this program is your acceptance to be bound by this
  license agreement. HSPICE is the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Input File: e:\design and simulation\mod test\smic018\dc simu\test8.sp

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安装才能成功啊?那个hspice_2008-03.lic如何使用呢?以及改环境变量还是和以前版本一样吗?
那些能告诉小弟啊 不胜感激!!

网友:
不能用吗,安装都差不多的

网友A:
有出2008阿 我都不知道说

网友(2008-10-16):
引用 楼主:
安装文件是在本站下载  请问:安装后为什么用不了?

****** HSPICE -- A-2008.03 32-BIT (Feb 26 2008) winnt ******
  Copyright (C) 2008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沒錯,設定和之前的版本差不多

网友:
it is easy ,,you need set the lm_licnese_file=your license path ,and modify the cshrc ,,,(copy from your install path /bin  ) ,modify the license path ,,,and other problem ,please tell me .

网友:
学习学习
共同提高
呵呵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文件是在本站下载  请问:安装后为什么用不了?

****** HSPICE -- A-2008.03 32-BIT (Feb 26 2008) winnt ******
  Copyright (C) 2008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Windows版本的安装很简单的,安装完成它就替你将下面三个环境变量中的前两个设置好了,你只需设置第三个就好了。
installdir:C:\synopsys\Hspice_A-2008.03
installdir_A-2008.03:C:\synopsys\Hspice_A-2008.03
LM_LICENSE_FILE:C:\synopsys\Hspice_A-2008.03\license.dat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安装时用的是管理员权限,那么普通用户的上述三个环境变量要重新设置一遍,因为环境变量是针对某个用户而言的,除非你将其定义为系统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出2008阿 我都不知道说

2oo8o9版本的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