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放大器补偿和极点位置问题

楼主(2008-09-03):
拉扎维书上P295页
意思输出极点才是主极点吧
可是米勒补偿 包括在allen书上 输出极点是次极点
请问:哪个是主极点 一般如何确定
如果主极点是输出极点 那如何补偿(貌似米勒行不通啊)

网友A:
主极点和在哪一级没有关系,而是同那一级的输出电阻和电容有关。
对于二级运放来说因为第二级输入有一个miller电容,等效到第一级的输入被放大A倍,再加上第一级的输出本来也是高阻抗,所以那一级是主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和在哪一级没有关系,而是同那一级的输出电阻和电容有关。
对于二级运放来说因为第二级输入有一个miller电容,等效到第一级的输入被放大A倍,再加上第一级的输出本来也是高阻抗,所以那一级是主极点

不敢苟同
按照书上的意思
主极点在第一级的输出点
如果主极点在第二级的输出点
那么米勒补偿的结果
不是极点分裂 而是相互靠近
或者主次极点位置互换
即使补偿  那么效果也大大减弱啊
或者这样认为   输出负载电容很大
输出极点频率很低  补偿后 输出极点 基本不变
你觉得补偿还有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敢苟同
按照书上的意思
主极点在第一级的输出点
如果主极点在第二级的输出点
那么米勒补偿的结果
不是极点分裂 而是相互靠近
或者主次极点位置互换
即使补偿  那么效果也大大减弱啊
或者这样认为   输出 ...

密勒电容总是将放
大器第一级输出端的极点P1推向低频,而将第二级输出端的极点P2推向高频。
如果补偿前P1所处频率较P2高,那么按照密勒补偿的理论,P1向低频移动,P2
向高频移动,在达到最终点之前,两个极点必然在根轨迹图上相交。但是,根据
根轨迹法则,根的运动是不能交叉的;应用Matlab软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大负载
电容情况下,密勒定理失效的原因是在低频时候第二级的增益已经下降。当频率
接近负载产生的极点频率时候,这个增益相当小,无法产生倍增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勒电容总是将放
大器第一级输出端的极点P1推向低频,而将第二级输出端的极点P2推向高频。
如果补偿前P1所处频率较P2高,那么按照密勒补偿的理论,P1向低频移动,P2
向高频移动,在达到最终点之前,两个极点必然 ...

谢谢啊
那就是说米勒补偿的应用是有前提条件的啊
那我还要两个问题:
1 一般情况下 主极点在第一级吗
2 如果主极点在输出级 那么如何补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那就是说米勒补偿的应用是有前提条件的啊
那我还要两个问题:
1 一般情况下 主极点在第一级吗
2 如果主极点在输出级 那么如何补偿

方法有多种,典型的ldo的主极点一般就在输出极点 比如在error amp和输出级中间加一级buffer 把次极点推向高频

总的思想是把p2推到2倍的gbw处 能保证60度左右的phase marg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法有多种,典型的ldo的主极点一般就在输出极点 比如在error amp和输出级中间加一级buffer 把次极点推向高频

总的思想是把p2推到2倍的gbw处 能保证60度左右的phase margin

楼上说的方法就是通过加大输出节点电容 来降低主极点,这应该叫做 自补偿吧

楼主:
我还是觉得一般情况下主极点应该在第一级啊
以为该点的电容比较小啊
而输出一般是加一个相对较大的负载电容
虽然第二级的输出电阻小
但总体而言 还是电容的影响大一些啊
不知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
上面几位都有道理,
主次极点之分就是该处的等效电阻和等效电容的乘积决定的。
第一级输出点是否为主极点这和负载电容的大小相关,在负载电容很小的情况下,米勒电容可以轻松地分离两极点,达到补偿的目的。一旦负载电容大到让第二级输出变为主极点,这时看两极点的位置来决定要不要补偿,因为大的负载电容本身已经起到自补偿的作用。而且这时的补偿也是自补偿而非已失效的米勒补偿。

网友(2011-03-19):
the pole at lower freq is dominant pole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我个人看法:极点运行不会互换位置,如果真互换了位置,那么就是电路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从miller补偿考虑,多了一个通路,这种极点等效是一种为了计算的近似,miller等效本身没有物理意义,在razavi第X章开头也说了,miller等效是有前提条件的
对于两级运放,如果第一级是个共源共栅结构,第二级是个单管放大,只要不是负载电容特别大,极点应该在第一级的输出上,毕竟第一级的阻抗是第二级的20倍左右,而且第一级的输出电容也不可小觑

网友:
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在设计LDO时的一种常用有效补偿方法就是在error amp和输出级中间加一级buffer 使error amp输出端为次主极点,让输出端为主极点

网友(2011-10-10):
米勒电容为第一级输出提供一个大的等效接地电容,第一级输出为主极点

网友(2013-01-19):
回复 网友C:

方法有多种,典型的ldo的主极点一般就在输出极点 比如在error amp和输出级中间加一级buffer 把次极点推向高频

总的思想是把p2推到2倍的gbw处 能保证60度左右的phase margin

那buffer如果是一个接成单位增益的运放,那整个结构岂不是很多级的运放了,那运放的零极点不是变复杂了吗?

网友:
输出极点就是离原点最近的极点

网友(2013-11-20):
谢谢,很好的知识!

网友:
谢谢,很有用的东西!

网友(2014-11-20):
收获颇丰~~~

网友(2021-11-08):
总结下来,如果输出级为主极点,可以采用自补偿技术。
还有别的技术能解决输出是主极点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