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GRAY书的一个题目的答案问题

楼主(2008-09-03):
不知道图示的小信号模型是否画错了,而且Q1的输入电阻他为什么用rex而不是rpi

楼主:
没人帮忙啊

网友(2008-10-27):
假设BETA一样,则因为  rpi1>>rpi2 , 故此时gm*v1这一路的电流等效于(re1≈1/gm1)上的电流(注意为负阻值),或者说2者串联的,就像图中的一样,纯粹玩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