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ain-boost

楼主(2008-09-03):
最近想要做一个gainboost
有一个问题查了很多文献也没有提到过:
主运放和辅助运放的电流比例应该是多少?
我估计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但是一定是有一个说法的

还有,对于折叠式共源共栅,输入差动对的电流和总电流的比例应该是多少?

请各位高手不惜赐教!

网友:
折叠式里面有个最大的电流源或者电流漏的电流一般为输入差分对的电流源或者漏的1.2到1.5倍

网友:
很多论文都有提到的

通常ADC里面的opamp会用gain boost

网友A:
这样分配有什么好处呢?根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分配有什么好处呢?根据是什么?

看allen上简单说了一句:
防止输入差董对某一管子电流太大时,折叠式中没有电流
这样的话从没有电流到有电流时需要重新给电容充电

各位大侠能不能给我简单说一下gainboost中辅助运放和主运放的关系
包括电流比,各零极点

最好能给个paper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allen上简单说了一句:
防止输入差董对某一管子电流太大时,折叠式中没有电流
这样的话从没有电流到有电流时需要重新给电容充电

各位大侠能不能给我简单说一下gainboost中辅助运放和主运放的关系
包括 ...

电流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吧
一般辅助运放都是单级运放,存在一个主极点
假如辅助运放增益为gm*r0,如果主运放原来输出电阻为R0的话
则主运放输出极点为1/gm*r0*R0*Cout,而辅助运放主极点为1/r0*cout,辅助cout最多和Cout一个量级
所以辅助极点的位置在主输出极点的gm*R0倍,可以预见在主运放输出极点处,辅助运放增益差不多就是直流增益
所以这种零极点关系基本上就由这种结构决定了,至少在输出级辅助运放不会有太大影响,最多提高gm、减小r0,那就是增加电流了,会不会有其他影响就看你的结构了
个人观点,自己基本上没用过这种结构

网友(2013-07-11):
主运放和辅助运放的电流比例应该是多少?
Standford EE315A--gain boosting adds only about 20-30% to the total power dissipation of an O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