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隙基准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采用自偏置的结构产生了1.24V的带隙电压,然后经运放负反馈想产生2.5V的参考电压,但发现输出电压随电源电压变化较大,电源电压在3.5-7V变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自偏置的结构产生了1.24V的带隙电压,然后经运放负反馈想产生2.5V的参考电压,但发现输出电压随电源电压变化较大,电源电压在3.5-7V变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很有可能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如果启动电路能够关死就是psrr不够

楼主:
是要提高带隙的PSRR?一般要求多少啊,怎样才能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提高带隙的PSRR?一般要求多少啊,怎样才能提高。

当然是越高越好,如果你得电压变化大的话就要做高一点,跟你的输出精度要求有关系
具体怎么提高就看你的结构了,使用了电流镜的结构会差一些

网友:
你的电压范围这么大,建议用运放的结构做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2011-11-13):
pssr 一般40-60db就可以了吧

网友:
用运放+ldo 结构,ldo结构不用设计的太复杂,够用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