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仿问题:Compiled SDF file was not found

楼主(2008-09-04):
我在做后仿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是:Compiled SDF file was not found.
请高手解决一下.搞了好久了,老是有错.

下面是整个过程的记录:

vsim -L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 -L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unisims_ver -L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XilinxCoreLib_ver -L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ecureip -sdftyp /codetable_tb/uut=D:/modelsim_project/codetable_9_4/top_codetable.sdf -novopt work.codetable_tb work.glbl # vsim -L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 -L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unisims_ver -L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XilinxCoreLib_ver -L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ecureip -sdftyp /codetable_tb/uut=D:/modelsim_project/codetable_9_4/top_codetable.sdf -novopt work.codetable_tb work.glbl # Loading E:\Xilinx\10.1\ISE\smartmodel\nt\installed_nt/lib/pcnt.lib/swiftpli_mti.dll # Loading work.codetable_tb # Loading work.top_codetable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BUF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XOR2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MUX2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INV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ONE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ZERO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AND2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LUT4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FF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OPAD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OBUF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IPAD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BUFGMUX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DCM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dcm_clock_divide_by_2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dcm_maximum_period_check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dcm_clock_lost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X_SFF # Loading work.glbl # ** Error: (vsim-SDF-3894) netgen/par/top_codetable_timesim.sdf: Compiled SDF file was not found.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mux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ffsrce # Loading E:/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simprims_ver.sffsrce # ** Error: (vsim-7) Failed to open SDF file "netgen/par/top_codetable_timesim.sdf" in read mode.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netgen/par/top_codetable_timesim.sdf". # Time: 0 ps Iteration: 0 Region: /codetable_tb File: D:/modelsim_project/codetable_9_4/codetable_tb.v # Error loading design

网友(2008-12-26):
呵呵。.以前我碰到过...

建议你查找SDF文件在那里。修改FDO文件..有时候是FDO生成的就有错.

网友(2010-04-15):
同错,请高人指点

网友(2011-01-26):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很想知道

网友:
必须在仿真的test_bench中,指定SDF文件的位置。

网友(2011-03-14):
回复 网友A:

    我也出现同样的错误,您说必须在test_bench中指定SDF文件的路径,那么请问如何指定啊?!
我的邮件zouxigyu666@yahoo.com.cn,您如果方便发个邮件给我吧,不胜感激!
    多谢了!

网友:
lz问题解决没?同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netgen/par文件夹copy到modelsim工程目录下可以解决compiled sdf file was not found的问题

网友(2011-07-27):
点击simulate,选择SDF项,点击Add,指定.sdo文件

将左下角的两个复选框勾选上(不然要报错,可能是软件的BUG)

OK!

网友:
将左下角的两个复选框勾选上,这样忽略错误可以么?

网友(2012-03-06):
将.sdo文件复制到modelsim工程文件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2-04-25):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