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幅频响应的曲线上会出现peak?

楼主(2008-09-04):
好像还伴随有相位的跳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共轭极点存在!
用.pz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一直都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学习

网友:
幅频曲线上的peak主要是由于系统的相位裕度设计的不合理而导致的,一般的小于60度的相位裕度都会有peak存在.通过分析零级点的情况,采用零极点对消等技术和补偿的技术可以使这个peak消失,同时达到比较好的相位裕度.在分析过程当中特别注意第一个非主极点的影响,最好使第一个非主极点处于增益带宽积的外边,一般在运放中是使第一个非主极点大于10倍的增益带宽积.
  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