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mpleHold电路充电误差

楼主(2008-09-05):
请教一个问题。我设计了一个运放,用在最基础的SampleHold电路里。这个SH电路通过开关电容来实现功能。电容只有2个,分别接在opamp的differential输入端。时刻1,sample,opamp两个输入端短接然后接Vcm,opamp输出端短接但不接Vcm,2个电容接入differential输入来实现sample信号。时刻2,hold,opamp的两输入端不再短接,两输出端也不再短接,然后将sample好信号的电容左端,接到opamp的同侧输出端。此时,应该理论上,opamp两输入端为虚地(Vcm),opamp输出端为sample的信号电压值。 这时候有两个问题出现: 1,SH电路在hold阶段的时候,opamp两输入端电压值不是Vcm,而是同时都要比Vcm高一些。请问,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又如何解决呢? 2,再完成第一个信号sample和hold之后,对第2个信号进行sample的时候,此时opamp两输出端短接,理论上电压值应为Vcm。但此时运行结果显示不为Vcm,而是如果第一个信号为最大信号,那么此时电压值高于Vcm;如果第一个信号为最小信号,此时电压值会低于Vcm。这个现象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如何解决?

网友:
你的陈述有些混乱,还是把图贴上来吧!

网友:
看样子,是电容翻转型采样保持电路,不过还是将 电路贴上来,帮看看有点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