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synchronous FIFO和Dual port SRAM

楼主(2008-09-05):
有次和人谈这话题,我说看过资料,大概知道Asyn FIFO怎么设计,对方就让我画来看
看。我就画了block diagram,正要说怎么控制over/underflow,对方就说这些都不重
要,最难设计的就是那个dual port SRAM,我愕然,因为之前都不知道这个是难点。

我想问的是,怎么才能在学习中注意这个难点,或者说这类难点呢?因为像Asyn FIFO
,我没上过课,是自学的,就是google些相关的paper大概看一下,然后再看些HDL的例
子。在这些例子里面,dual port SRAM都是以很简单的形式出现,几句HDL就完成了这
个block,以至于我以为这样就OK了...

希望大家能指点下,在学习VLSI相关的技术时,怎样才能注意到这种在industry也许是
常识,但我这种闭门造车的人却忽视的细节呢?有些什么比较好的资源,或者学习方法
上要注意的呢?

非常感谢!

网友:
那是后端的事情了吧

楼主:
我不是很清楚是否后端,不过当时我面试的是前端,对方是Qualcomm前端的principle engr,所以我觉得他不会把后端的难点拿出来说吧...

网友:
是啊,RAM一般都不是难点啊

网友:
仅凭你说的这些信息,我也不知道他问的到底是什么。乱猜一下:
是不是问怎么根据两端的port size/data rate等先确定ram的大小(address/word length)。然后根据时钟速率,到datasheet里找一个满足速度要求的,尺寸较小或者形状合适(这个是后端的事了)的。
没想清楚他说的难点指的是什么,你当时没问问他正确答案?

网友(2011-07-08):
给个思路
有些ram锁存data
有些ram锁存addr(很奇怪,但是确实有)
这样设计上会有不同

网友(2012-11-11):
不是很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