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记忆效应?

楼主(2008-09-05):
今天调功放老大突然说有记忆效应。什么叫记忆效应啊,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通过这个概念,不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2008-10-28):
记忆效应就是与前面相关,这是导致PA线性指标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网友:
记忆效应可以这么理解,PA的直流工作点和之前的输入有关,相当于一个额外的调制。直流工作点的不规则摆动自然会引起非线性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