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时找不到库,请指教

楼主(2008-09-05):
WindowsXP系统,WindowsXP DDK,DriverStudio,VC6.0编写驱动程序,build时提示出现下列错误LINK : fatal error LNK1181: cannot open input file 'C:\PROGRA~1\Compuware\DriverStudio\DriverWorks\lib\i386\checked\vdw_wdm.lib'
该路径下只有vdw和kndiswdm两个库文件,没有vdw_wdm.lib,不知如何解决,请高手指教,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问题算是比较常见的了,因为我们通过DriverStudio向导生成的工程Link时都包含这个文件,但是这个库文件事实上是没有的,我们要对driverwork\source\下的工程文件VdwLibs.dsw进行编译才能生成它。打开该工程(注意DDK路径要设置好),里面有两个工程,将VdwLibs设置为活动工程,然后选择菜单栏Build\BatchBuild,只选择VdwLibs—Win32 WDM Checked和VdwLibs—Win32 WDM Free,然后点击Build,便可以生成你需要的头文件。遇到其它什么问题,在网上找一找,肯定有答案的。

楼主:
编译DDK中source文件夹下的VdwLib工程,出现如下错误
//   DUMMY   hidport.h
  //   This   file   is   intentionally   empty.
  //
  #ifdef   NTVERSION
  #if   NTVERSION   ==   'WDM'
  #error   The   file   is   from   the   DDK   at   src\wdm\hid\inc.   Install   DDK   HID   samples   to   install   hidport.h.     Or   update   INCLUDE   path   for   hidport.h   in   the   DDK!
  #endif

  编译显示的错误就是error语句内容:
  The   file   is   from   the   DDK   at   src\wdm\hid\inc.   Install   DDK   HID   samples   to   install   hidport.h.     Or   update   INCLUDE   path   for   hidport.h   in   the   DDK!
  怎么解决啊?捣鼓了一晚上了,没进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