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设计中如何实现LDO模式?

楼主(2008-09-07):
对于一个降压dc-dc,正常工作模式为PWM,但当输入电源电压从较高值逐渐减小到接近甚至低于输出电压值时,占空比需要达到100%,也就是进入LDO模式,以最大化其驱动能力。请问如何实现这一点?请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降压dc-dc,输入电源电压低于输出电压值时还能正常工作吗?

为了提高效率,通常是PWM/PFM模式的变换,这是对于负载变化而言

而buck+LDO的芯片两块是相对独立工作的(选择)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不是上面的情况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但个人觉得C-DC的工作模式是不可能实现LDO模式,尽管在低输入电压,重载时,可能实现近视100%的占空比,但输出稳压的方式还是PWM模式,况且底输入电压,轻载时,也不可能实现占空比100%

网友:
你去看一下NCP1501这个芯片的datasheet,它就是buck和LDO一起的,也许会有启发。
good luck~~

楼主:
我想大家对于问题有所误会。不是buck+LDO的组合,也不是PWM/PFM的转换。就是buck在输入电压低于预期输出时,为了继续工作,把自己工作成LDO模式,工作方式很简单,就是把switch全开,也就是100%。一般现在buck都有此功能,类似ltc3406等等。只是我不明白的是如何检测,检测到什么信号时开始进入此模式?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应该检测输出端电压,通常是其反馈的feedb

网友:
似乎不太合适
一般ldo模式电流都不大
开所有Power PMOS很浪费效率吧

楼主:
考虑过上面关于检测VFB的说法。只是实现起来有一些麻烦,因为过载的时候VFB会有同样的反应。请问谁有更明确的解决方法。
另外LDO模式效率效率只会发生在Vin比Vout高比较多的情况下。而我所说的LDO模式是Vin很接近Vout,其实此时效率是很大的,以3V的输入2.7V输出为例,效率高达90%,因为Iin=Iout。而且负载越小其效率越高,因为Vin与Vout此时的差值越小。

网友:
power mos work as power switch

网友:
current sense??
因为你在电压低于一定值(假设V1时)进入ldo mode,那么这个时候你的power mos上的电流也应该比正常输入电压时要
小吧,可以通过sense电流设定大小设定到V1电压时进入ldo mode,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网友(2011-11-16):
而buck+LDO的芯片两块是相对独立工作的(选择)

网友:
不知道,switch 全开是什么意思,全开的话,直接从电源到地通路打开,损耗接近100%。应该是high side导通吧。这个叫做pseudo模式,此时稳定状态下!,电感电流不变。这是相当危险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UVLO工作,就会锁掉整个电路。直至输入正常。

网友(2012-07-12):
mark,以后慢慢看

网友:
你自己已经说了是100%占空比了呀。想一下一般的buck是怎么做的?是不是用clock来set D触发器,用PWM比较器信号来reset D触发器?如果你的PWM永远比不到,那你就永远不reset D触发器,这样就实现了100% Dut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