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怎么样不让matlab进程开机启动啊?

楼主(2008-09-08):
太耗内存了

网友: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将里面所有和MATLAB相关的服务启动类型改成手动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08-11-01):
我来看看,很感兴趣

网友:
到 运行-msconfig-启动里找找,把勾去掉。。。。。

网友:
修改注册表最复杂,使用360设置启动项最简单

网友:
如果是XP系统的话,在运行里头输入msconfig,把启动里的关于matlab的选项去掉,然后再去控制面板里的管理工具,服务里把关于matlab的服务都改为手动,这样关于matlab的进程就不会在开机启动了!

网友:
启动选项中去掉勾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菜

在运行  mscofig    服务启动项

网友:
一般的程序应该运行MSCONFIG就可以改就可以

网友:
有想法, 学到几招拉~

网友(2008-12-05):
运行  mscofig    服务启动项,或者用可以修改开机启动的小软件

网友(2009-02-18):
matlab不会添加“开机启动项”的,所以msconfig根本没用,到“服务”里把有关matlab的服务改成手动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用windows优化大师来关掉,最简单

网友:
谢谢了,明天早上再看看,哈哈

网友(2009-03-26):
还是用注册表该比较好     360只能改启动项  而不是进程

网友:
我装上了后就不是随机启动的

网友:
360里就有開關啟動項的選項   在高級裏面

网友(2010-02-06):
一直挺困扰,谢了

网友(2010-03-20):
xp里msconfig去掉后进程里还是会有,应该还是2楼里改服务有用。
另外win7里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