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E测试中VCD文件转换问题

楼主(2008-09-08):
各位好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关于ATE测试的 是不是用VCD文件转换成ATE测试可用的文件的时候必须用后仿真的VCD文件呢? 如果用前仿真的VCD文件会有什么问题么? 各位都知道如果用后仿真的VCD文件实在是太慢了。 我这里用后仿真有跑过一个VCD文件,转换成ATE的之后其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当用前仿真的vcd文件之后,发现整个芯片几乎不能工作 检查了波形以后,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虽然可能有一点点的时间上整体的移位,但这应该不是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就来请教 另外,这种现象是不是由于PAD上再后仿真时候的驱动不一样造成的呢?

网友:
该用后仿真的, 这样出来的波形时许最贴近实际芯片。

网友(2008-12-11):
Post-Sim: it gave a real timing after layout. You should not just compare waveform but care of timing. For example, setup time and hold time.

网友:
后仿真的VCD应该都是验证时产生的,为什么需要重新仿真?

网友:
不一定需要 V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