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HSPICE仿真中想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9-08):
在HSPICE仿真中经常碰到模型库和工艺库的概念,这两个库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在仿真的哪个阶段会用到,是不是在前仿的时候只用到模型库,后仿的时候才会用到工艺库。敬请达人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模型库是spice自带模型,用的是默认参数;工艺库是foundry提供的模型,用的是定制的参数

网友:
模型库是用于模拟仿真的,工艺库是数字中的概念用于自动布局布线。

网友:
谢谢,太感谢了

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太感谢了v

网友:
了解 終於知道什麼叫模型庫 工藝庫

网友:
还真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在eetop上一般工艺库和模型库是一样的

其实说的都是模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