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DC-DC中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控制电路有温度保护模块,在总电路仿真中,如何看温度保护有没有工作啊,HSIPCE中如何仿啊。

网友:
可以DC扫描温度呀。就可以了

楼主:
AnalogDesignEngineer笔试题目

AnalogDesignEngineer笔试题目

楼主:
那输入怎么加呀,就加个直流电压吗?

那输入怎么加呀,就加个直流电压吗?

网友:
应该在dc分析中,直接对温度进行参数扫描就行
应该在tools--parameters analysis吧,userguide里详细

网友:
直接dc或者直接tran同时温度sw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