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bad magic number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9-08):
uboot引导linux遇到Bad Magic Number错误,这个magic number 是哪来的?我查看cmd_bootm.c里面有个结构,然后和一个定义好的IH_MAGIC比较,可是这个定义好的IH_MAGIC是哪来的?我应该参照什么改它呢?

网友(2010-01-11):
我也遇到类似的错误,不知道你解决了没,解决了就告诉我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