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spice

楼主(2008-09-08):
请问怎么用Hspice看瞬态电流?
写了语句:
.probe tran  I1(q1)

awaves里出现了current1,可是里面没有信号。请问要看电感、电阻、mos的电流应该怎么写语句阿?

网友:
加上.option post
改成,
.plot tran I(q1)试一下

楼主:
谢谢,不过这样只能在.lis文件中列点,我想用awaves图形表示

网友:
用 print语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