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运放的电流源负载和电流镜负载吧

楼主(2008-09-09):
我对运放接触不多,最近复习模电发现RAZAVI 的例题多用双端电流源负载,而ALLEN的设计多用单端电流镜负载,大家来说说在实际项目中的心得体会吧

网友:
能不能理解为单端输出和双端输出的问题?

网友:
正如二楼兄弟说说,是双端输出和单端输出的区别,电流镜实际上起到一个电流相减的作用

楼主:
楼上说的都对,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区别,比如说电流镜负载消耗的电压余度就比电流源大一个Vt , 在低电压设计的时候这个区别就大了,不知道两者增益的线性是否也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都对,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区别,比如说电流镜负载消耗的电压余度就比电流源大一个Vt , 在低电压设计的时候这个区别就大了,不知道两者增益的线性是否也有区别

说的很对啊,我赞成!我有点觉得,用电流镜的运放输入电压范围好像要比电流源低一些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都对,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区别,比如说电流镜负载消耗的电压余度就比电流源大一个Vt , 在低电压设计的时候这个区别就大了,不知道两者增益的线性是否也有区别

我也赞成上面的说法,这样我觉得是不是用电流源做负载的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要小一些了

网友:
在小信号分析中,其实单端输出比双端输出小信号电路要复杂。双端输出可以用半电路(half-circuit)的方法进行分析,但是对于单端输出则要整体分析,此外在分析PSRR中。所以电流源负载比电流镜负载要好分析一些

网友:
要转成单端输出,最后总要有一级来转,免不了用镜像,2倍的增益不能轻易放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