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单端输出和双端输出相比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8-09-09):
我只知道单端输出似乎会造成更大的镜像极点,还有什么其他的不同?

网友:
请从功耗、增益、抑制噪声等方面比较

网友:
简单来说:
单端输出:缺点:较低的极点频率、输出摆幅小,优点:不需要额外的CMFB电路
双端全差分电路:缺点:需要CMFB确定输出共模电平, 优点:输出摆幅大,没有镜像极点

网友:
单端:输出幅度小,镜象极点,不用CMFB,抗干扰能力小,可做缓冲级,CMRR差,PSRR差
双端:相反

网友(2011-03-21):
EA达到平衡时VN和VP接近相等,而比较器不是!实际电路EA会很复杂!

网友(2012-11-27):
回复 网友A:

   那单端输出无法抑制共模信号,为什么还要弄差分呢,直接简单的单端放大就好了

网友:
单端输出可以抑制吧

网友(2016-11-07):
单端输出可以抑制,只要是双端输入就可以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