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etre中的PSS分析!!!

楼主(2008-09-09):
请教一下为什么oscillator的设计中要进行PSS分析?
经过PSS分析后得出的结果(例如输出电压,电压增益)是否针对周期小信号的?
这跟普通的小信号分析有什么区别?
还有,输出电压vs频率的graph中,为什么除了共振频率外,其他谐波都会有电压强度呢?
烦请指点一二!!

楼主:
本人刚刚接触RF circuit,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特别不明白在RF设计中为什么一定要用PSS分析?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呢?

网友:
PSS的静态工作点是周期性变化的
普通AC只有一个静态工作点
VCO,Mixer是大信号时变电路,所以PSS.

VCO的输出波形通常不是完美的正弦波, 但是通常有完美的周期性(不考虑phase noise or jitter),所以它的频谱是离散的,实际的波形必然包含除基波外的各高次谐波(请回忆一下周期信号Fourier变换的结果)。如果你的VCO电路结构对称,则偶次谐波成分可以得到很好的抑制。

QQ: 202149969

楼主:
感谢楼上的详细回答。

但是,根据SpetreRF Theory上说,“在进行PSS分析前,cadence就已经通过叠代使周期信号收敛,输入为输出的线形函数,得出周期稳态的工作点,之后的所有周期分析都是基于这个工作点进行的。”

它好像是指PSS也只有一个静态工作点。跟楼上的说明有点出入。

烦请再解释一下!有劳!

网友:
我絕得應該是有一個週期的小訊號工作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详细回答。

但是,根据SpetreRF Theory上说,“在进行PSS分析前,cadence就已经通过叠代使周期信号收敛,输入为输出的线形函数,得出周期稳态的工作点,之后的所有周期分析都是基于这个工作点进行的。” ...

得出周期稳态的工作点,并不是指只有一个工作点的意思。这也是不同于一般ac仿真只有一个工作点区别之处

网友(2017-04-15):
是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