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原件的recovery和removal时间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08-09-09):
不是特别清楚,如果违反的这样的时间限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THX!!

网友:
比如对状态机,如果有recovery/removal timing violation,很可能处于无效状态

网友(2010-06-21):
没说清楚!

网友:
定义触发器的CLK和RESET的关系。
Recovery:CLK触发沿前RESET的最短安定时间。
removal:CLK触发沿后RESET的最短安定时间。
如有Violation可能造成系统处于不定态。

网友(2010-08-04):
有图就比较爽了!

网友:
定义的话基本和建立时间/保持时间差不多。
做STA的时候会报recovery time,
recovery time违例的话寄存器不能复位到正确的值。

网友:
主要是针对异步复位的触发器而言哈!类似于clk的setup和hold,是指复位信号到来先于时钟触发,和复位应该在时钟触发后稳定一段时间。分别对应了recovery和removal的概念。

网友(2011-05-18):
请问下,如果在做STA的时候发现有recovery和removal违例,那么应该如何fix呢?

网友(2011-06-2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很是纠结啊

网友:
在设计RTL的时候,首先要对异步reset用施密特滤一下,然后对reset进行同步化,可以加三个FF,把三个FF的输出与一下。当然也有别的办法。

网友(2011-08-15):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定义是错的吧,Recovery时间是复位信号无效后到下个时钟有效沿的最小时间

网友:
#12楼是通过修改RTL实现吗?
那么有没有办法在后端来fix呢?
谢谢!

网友(2014-03-20):
如果复位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是removal检查就没有用了?
recovery 很好理解。
就是如果reset 撤销违反规则,则会导致有的寄存器还处在复位状态,有的寄存器在工作状态。
这样会出错。
recovery应该有1个时钟周期的时间余量,应该很好修。

网友:
对于clock gating cell的检查, 这个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