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高人解答ADC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9-10):
我正在做一个pipeline ADC的论文,发现一般的论文只是提到ADC的采样频率是多少,而没有说ADC能在多大的频率下采样。
采样频率不是跟信号带宽有关么,那是不是在任何中心频率下ADC都能对满足带宽的信号采样,谢谢

网友:
采样频率与信号带宽有关,理想情况下都能对满足要求的信号进行采样。
我也是研究pipeline ADC的,硕士论文。欢迎有兴趣的同行加我QQ:578316628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工程用的会偏保守一些。

网友A:
一般 是 NYQUEST RATE ..如 PIPELINE  300mhz  可說 抓到 150m SIGNAL 的DATA 是可信的,    但是 一般 300mhz a/d  以前使用通常輸入  < 60m  ..也就說 對 60mHZ  來說  該SIGNAL  可以被SAMPLE 到 5  次   會比較好 .   有些使用 A/d 會 使用 PRML 分析 抓到 DATA 是   真DATA 還有 NOISE  ..這方式 可以抓更高 信號  .  比較保守的方式是    300mhz  實際 使用到 50~60m HZ  比較安全  . 因為 SIMULATION 都太 IDEA   實際 IC 說不定  A/d 只能跑到 150m  就因為 CLOCK SKEW 問題  跟本無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 是 NYQUEST RATE ..如 PIPELINE  300mhz  可說 抓到 150m SIGNAL 的DATA 是可信的,    但是 一般 300mhz a/d  以前使用通常輸入  < 60m  ..也就說 對 60mHZ  來說  該SIGNAL  可以被SAMPLE 到 5  次   會比較好 ...

楼上说得不是很正确。 video application 很多时候是subsampling pipeline ADC. 就是信号带宽是大于fs/2.
很多ADC 得实际频率小,是因为经常需要oversampling 来降低anti-alias filter 的要求和减小噪声.
还有的时候是因为前端PGA和SHA 不能处理高频信号
clock skew 如果发生的话,是300MHz的采样频率只能跑在150MHz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