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U-boot移植

楼主(2008-09-10):
小弟现在开始搞mpc8323的u-boot移植,装的是ELDK20080401版本的,gcc显示是4.2.2的,当我在u-boot下想make xx_config的时候,提示说是“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但交叉编译环境又设了的,请问可能是那方面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现在开始搞mpc8323的u-boot移植,装的是ELDK20080401版本的,gcc显示是4.2.2的,当我在u-boot下想make xx_config的时候,提示说是“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但交叉编译环境又设了的,请问可能是那方 ...

查看makefile

网友(2008-11-08):
make xx_config
这是要在u-boot的配置文件里有xx_config的情况下才能执行。而要使xx_config能够工作还要设置一堆目标板的参数,要好好分析u-boot的源码树。

网友(2008-12-11):
我也在搞MPC8313E的uboot、kernel2.6.20的移植,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是:345681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