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路器太大,组合逻辑太集中

楼主(2008-09-10):
问题见图
你们一般怎么做的,请指教

网友:
由你的设计可以知道,通过串行总线回读总线数据,所以可以考虑在回读的多路器中插入寄存器。

还有我很好奇,你的设计有多高的要求,比如速度,总线宽度,模块个数,用的FPGA型号,尽然会影响时序

楼主:
先谢楼上的

FPGA:ACTEL A3P600
总线宽度:32位
地址:16位
时钟:100M
由于我把每个参数设置的寄存器和所有模块产生的状态位都回读了,所以就很大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