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之间coupling严重,怎么解决好?

楼主(2008-09-11):
有一组总线,有一根线是CLOCK。由于他们之间的coupling严重,在某种数据的组合下,clock被严重distorted,这个导致客户端得到一个错误的clock。怎样去除这个coupling?clock frequency is 25MHz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有接信号的通道也一样有信号出来。后来都接地了,可是效果还是不好,望高手指点

网友(2009-01-17):
use ground shielding. If not useful, then do conduit.

网友:
设计成阻抗匹配的传输线,microstrip or stripline。一般线间距大于2x线宽(时钟要更大点),阻抗匹配(50ohm匹配传输线),应该不会产生明显干扰。
另外,输入阻抗高也容易coupling。输入端加个对地电阻试试。

网友(2009-02-25):
插入电源线屏蔽(片内)

网友:
It could be many issues: termination, impedance match, distances between traces, split return path(split ground plane), etc.

网友:
agree. separate trace with longer distance and even place a ground shield trace around the clock.

网友:
fine tune the series damping resistor at CLK line

网友A(2009-04-25):
引用 楼主:
有一组总线,有一根线是CLOCK。由于他们之间的coupling严重,在某种数据的组合下,clock被严重distorted,这个导致客户端得到一个错误的clock。怎样去除这个coupling?clock frequency is 25MHz

对于去耦合的方法很多很多:增加耦合线之间的距离,减小走线和参考平面之间的距离,短接匹配,走线之间用地线包一下,过孔地,还有从电路设计上做去耦合等等

网友B:
增加线间距,必要的时候中间隔一条地线

网友:
得按微带线处理

网友:
插入电源线屏蔽

网友:
地隔离是最安全的做法

网友:
支持地隔离的做法,很多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09-06-03):
参考面隔离,比较见效果的做法。最好还是先仿真一下。毕竟参考面隔离不是很好的方法,虽然很见效果。还是用地线隔离的好\(^o^)/~

网友:
求教

引用 网友A:

对于去耦合的方法很多很多:增加耦合线之间的距离,减小走线和参考平面之间的距离,短接匹配,走线之间用地线包一下,过孔地,还有从电路设计上做去耦合等等

能否解释一下, 如何从电路设计上做去耦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线间距,必要的时候中间隔一条地线

严重同意.

网友:
走线宽一些,然后在周围打地过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