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关于ESR的问题,大侠们请进!

楼主(2008-09-11):
最近在做LDO,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1.在LDO的负载电容(外接)ESR的选取实在摸不着头脑,找了不少的厂家的manual,ESR的随着频率的变化范围挺大的:32ohm@100Hz -- 2.93ohm@10k,因为LDO的ESR零点是放在主极点(负载电容和驱动管的小信号等效电阻)和次极点(ESR和旁路滤波电容)之间,在ESR飘动的情况下,环路的补偿应该怎么做呢?还有ESR应该选择什么频率范围来设计呢

2.提高的LDO的瞬态响应一般用什么方法? 是提高运放的增益呢? 还是提高运放的带宽呢?
如果是增益 那带宽又应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是带宽 那增益又该如何处理?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呢?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吧。。。 实在迷惑

网友:
所以最好选取比较贵的钽电容.

网友:
esr电阻只能在一个范围内保证系统稳定,阻值太大零点跑到主极点左边,阻值太小零点跑到次极点右边,都不利环路稳定

网友A:
你應該選擇ceramic電容,並且不要利用ESR作compensation
這樣很容易出事情
採用pole-zero cancellation

网友B:
ESR不应该作为零点补偿,你可以尝试把零点做到上反馈电阻。
按理说,提高瞬态响应应该提高系统带宽,但是带宽太宽,也有问题
比如功耗,稳定性等方面。你可以在I3E找一些资料,有一些技巧提高
瞬态响应又不影响小信号稳定性。

网友:
个人看法:根据LZ的叙述,ESR是容性负载,可以近似于一个直流电阻并联等效电容
而相对于输出电容来说,这个等效电容很小,产生很高频极点
带宽和增益的取舍主要看应用要求了,比如如果是做数字的电源,这增益就不必很大,60db就ok了

网友(2017-11-13):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知道 ESR应该选择什么频率范围来设计了吗,我现在也很迷惑,谢谢。

网友:
ESR应该选择什么频率范围来设计了吗,我现在也很迷惑,谢谢。

网友(2021-06-08):
now low esr cap is popular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選擇ceramic電容,並且不要利用ESR作compensation
這樣很容易出事情
採用pole-zero cancellation ...

您好,不知道您现在对这个观点是否有变化,是否有新的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2025-04-10):
引用 网友B:
ESR不应该作为零点补偿,你可以尝试把零点做到上反馈电阻。
按理说,提高瞬态响应应该提高系统带宽,但是带 ...

I3E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