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ise 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1):
有块xilinx xup virtex -II的开发板 但是在ISE 的device 中找不到该主板的型号和芯片型号!急盼赐教!

楼主:
别沉下去了! 高手期待你的答复.谢谢

网友:
换个新版本的ise应该可以找到芯片型号,或者找到相应的库导进去。但板子的型号不明白

楼主:
用的是9.1i 应该够新的了,但是没有.family 中没有virtex -II pro 从而在device中没有xc2vp30在package中没有FFG896

网友:
这种可能性不大,重新安装ISE,把各种库装全。

网友:
软件安装有问题

ISE7.1就开始支持VirtexII-PRO了。
安装光盘至少应该有3张CD-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