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万用表的主控芯片

楼主(2008-09-11):
各位达人,小弟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的国产的数字万用表,比如胜利、优利德、华谊这些大厂家使用的主芯片是哪些芯片啊?之前了解到的MS都是TI的ICL系列、Microchip的TC系列、还有MAX133之类的芯片,不知道这些芯片的价格如何?也不知道有没有国产的数字万用表主芯片呢?

网友(2010-08-10):
回复 网友A:

我做数字表设计已经十多年了,最早期的数字表,是用德州仪器的6110系列芯片,功能简单,只能简单的测量电流电压。后期犹他州的一家小公司整合了万用表的功能,推出TSC811芯片,能够完成基本所有的电量测试,但是由于产品缺陷多,推出一年以后,公司被意法仪器收购,意法随之将专利权卖给国半公司,国半整合其优点,推出7106和7107两种芯片,分别驱动LCD和LED,7106由于功耗低,性能稳定,集成度高,被大量用在便携式万用表上。7107驱动LED,功耗大,一般用在台式万用表上。7106延续了TSC811的优点,引脚与其兼容。

后来德州仪器,也购买了7106和7107的专利,生产与之兼容的ICL7106和ICL7107,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ICL7135芯片,精度更高,一般用作4位半仪表。

再后来,71系列芯片专利权到期,各芯片厂家纷纷大量仿制,数字表的价格也随之一落千丈,尤其以台湾台积电生产的质量最好,稳定性最高。

再后期各芯片生产厂家白花齐放,向更高端的数字表芯片发展,代表的有Microchip公司的TC8131和TC8129等,德州仪器的ADS12系列,惠普的34系列,美信MAX13系列等等。

后面的价格都比较高,3位半的,还是推荐使用7106和7107,价格很便宜,只有不到3元钱,4位半的,推荐使用7135,价格不到6元钱。5位半以上的,Microchip的TC8131和TC8129等,德州仪器的ADS12系列价格和性能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网友:
好啊,很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