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书中问题

楼主(2008-09-13):
麻烦问一下大信号分析指什么小信号分析又是什么?有什么区别?我是菜。。刚开始学。

网友:
小信号和大信号是相对而言的,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对于一个具体的电路,它一定含有非线性原件,比如二极管,比如放大器。在一个小的区域内,这些非线性可以近似为线性,那么就要求输入的信号足够小,这样小信号和大信号就可以理解成“是否可以对电路进行近似线性处理的信号”。
另外,对于运算放大器,有的指标是针对小信号的。